ESKY LAMA V4 的四合一板如何改装成支持JR 9XII 的控使用

楼主(2007-05-23):
请问各位大侠: ESKY LAMA V4 的四合一板,经过怎样的改造才能用  9XII来操控俺的 LAMA V4呢?

网友:
把你的9X2设置成PPM,然后把LAMA的晶体换成和9X2成对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微接收+ 电调+专用混控, 比较累

网友:
lama V4 要看你的频率了 一般E-SKY的接收是不兼容JR发射的 只要一个系列才行 就是40兆了 其他频率都不行但是 futaba的就全兼容了

楼主:
 我的是72M的  ,不知道TDF 的9通道是否兼容呢

楼主:
 今天有时间,把四合一给拆开了,发现是由两块电路板组成的,其中一块是四通道接收部分,在接收部分有两个插头分别连接副翼和前后方向的舵机   另外两个插头的输出是油门和方向通道,和另外一块板的插座连接.另一块板应该就是个调速,混控陀螺三合一板.
我试了一下,接收板可以作为一个四通道接收来独立工作.于是就找来了一个JR 用的GWS R6NII  6通道微型接收,分别接在了两个舵机以及三合一板的油门和方向通道上,心想这样应该可以,也没有理由不可以通过JR 9XII来操 LAMA V4了.
通电后,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副翼和前后控制通道正常, 推油门就不成了,只有上旋翼能随油门的动作而正常旋转,当油门推到90%以上时,下旋翼才开始旋转.  感觉是混控量不够,不过调整板子上的微调也无改观

  请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
4通道的中立点和原来的不一样了吧

楼主:
 楼上说的也许有道理,我现在就去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