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一些关于无刷的问题!~

楼主(2007-05-23):
菜鸟请教一些关于无刷的问题!~
亚拓450SE用420L的无刷省电还是用430的比较省电啊?!~
那一款更适合新手练习悬停和简单的航线!~ 飞行时间能够长一点?? 同样是配13T的齿轮!~

楼主:
....................光笑有什么用啊!~ 回答问题啊!~

网友A:
想飞久点就换11T,13T再省也省不了多少电,大桨换碳桨也能省电,再就是尽量偷轻,越轻越省电

网友B:
省点电 花点钱

网友C:
省电 注意保护电池啊!长时间飞几趟电池就报废的话就不值啦!买多几块电池实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