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上的“180SH-324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5-23):
电机是从华科儿5#-4共轴双桨JJ上拆下的,准备飞KT固定

网友:
就知道是  180 型号的电机

网友:
180马达 32号线绕40T

楼主:
然后这些代表什么呢,

网友:
不代表什么呀,工厂区别马达不同设置的产品特征,要勉强说,就是马达的性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