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KY 004拔尾管的方法

楼主(2007-05-23):
尾管断了,却死活拔不出来,向各位飞行员请教:loveliness:

网友A:
用钳子把尾管夹裂。

楼主:
这招太狠了吧
再说夹裂了断在里面也没法换新管阿

网友A:
是钳裂,不是钳断。
碳纤维有方向性,像竹枝一样,裂了不会断在里头。
裂一点点就可以出来了。

楼主:
这样啊,那新尾管应该就直接拿小榔头敲进去吧

网友A:
不用。
粘了胶,所以拔不出。

网友B:
拿电烙铁 伸进去 烤一下 该可以把胶烤软吧

楼主:
一不小心把尾管断在里面了,那小刀好不容易才全剔出来

网友A:
一般钳裂了拔,不应该断在里面啊?
要直拔,不能掰。

楼主:
发现我这个里面用胶全粘死了,外面裂了里面不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