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2变频天线

楼主(2007-05-23):
请问各位DX:9X2变频的那种软天线哪里有卖的??? 谢谢!!

网友A:
温州飞越有卖的!

网友B:
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好的地方呀。。。

楼主:
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不容易折断!!!!
还有请问温州飞越的网址是什么???谢谢!!!

网友C:
应该是增加信号强度的吧

网友D:
主要解除信号死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