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2007-05-23):
有人说
陀螺仪
离主轴越近越好,因为这样当飞机发生偏移时,陀螺仪所在的位置的移动的距离小,从而可以提高陀螺仪的感度而不会发生追尾。
我有一个REC 500的陀螺仪,经常发上飘移现象,上网查原因是陀螺仪内部电路杂波太大,从而引起的锁尾的不精确。
那我就要问一下,如果将陀螺仪远离主轴,增大飞机机尾摆动时陀螺仪所在位置的移动距离,这样陀螺仪自身产生的电流也相应增大,又因为杂波的大小是恒定的,从而增大了电流和杂波的比值,达到减小杂波的干扰作用。同时也就减小了飘逸现象
但这样做也必须有限度,也就是说陀螺仪离主轴的距离不能太远,太远了当感度小于50时还发生追尾现象肯定是不行的,尽量达到感度在51时恰好不发生追尾的位置就行了,当然感度也设置为50,
同时
舵机
连杆插到舵机的最内孔,从而防止追尾现象的发生。
大家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如果那里不对,请告诉我

楼主:
自己顶
希望内行的人能够告诉我

网友A:
LZ要搞清陀螺仪内部电路杂波是什么含义
1、内部电路杂波是陀螺仪自身工作时所发出的,大小与工作电压电流有关,并不是恒定的
2、陀螺仪工作原理是感应角度的变化,而不是距离变化,所以远离主轴只能增加陀螺受震动的影响,而不会增加感应值
3、感度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没有固定的值,当然太小是不行的,401的感度有调到30多也正常飞行的。

网友B:
以前看过一篇文章, 好像陀螺仪不是越靠近主轴越好 。具体原因忘记了 。最好安置在直机的陀螺仪安装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