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样的夜航装置是怎么做的?

楼主(2007-05-23):
谁知道这样的夜航灯都是怎么做的?有谁做过?或是在哪儿可以买到??多少米啊??

网友:
 主旋翼哪里都有卖的。。

后面的二极管是自己做的吧。。。

网友:
淘宝上有个上海的朋友有做
好象是50/套
可以搜索"夜航"

网友:
夜桨去分记其它去赛格买发光二极管

网友:
是发光线吧,我见过的

网友:
 是冷光管来的 要12V变压110V 很贵的

网友:
是冷光线,前段时间还有人卖,淘宝上也有

网友:
价格比较贵哦
要专门的驱动器
还要导电滑环吧

楼主:
有没有这么夸张哦????听起来好复杂。。。。有没有成套卖的???

网友:
有成套卖的,似乎也没有说的那么贵,你搜淘宝看看

楼主:
我找到了!!叫 冷光线 。。下面是具体描述

冷光线是冷光源类产品,不发热,功耗低
安装方便,可以任意弯曲,剪接,重量轻,非常适合模型的美化

线直径1.3mm 每米重3克
驱动器重28克
实测点亮4米长的线,电流为0.04A

驱动器已配备舵机插头可以直接由接收机供电4.8/6.0V都可以
驱动器配了2条输出口,可以同时接2条线

现在只有下面4种颜色,红黄蓝绿,以套装方式出售

任意2种颜色(每种颜色2米)加一个起动器为1套

每套88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叫 冷光线 。。下面是具体描述

冷光线是冷光源类产品,不发热,功耗低
安装方便,可以任意弯曲,剪接,重量轻,非常适合模型的美化

线直径1.3mm 每米重3克
驱动器重28克
实测点亮4米长的线 ...

不错哦~~~

网友(2007-07-12):
小心使用~~接收机不好的一定要小心~~干扰不小的~~接收机会斗舵,严重会失控的~

网友:
淘宝休斯那里就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