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挂了,还有救吗

楼主(2007-05-23):
飞了5分钟,落地后再给油,
电机
不转,
舵机
也没有反映,没有烧的痕迹,温度50左右
把电机断开后检测,输入端电阻1m左右,插上
电池
,没有任何反映,2秒钟后拔下,电池电压迅速下降,从11。2下降到10。2
还没不能修了,高手赐教

网友A:
没得修了,买一个,我有,QQ:498103789
没得修了,买一个,我有,QQ:498103789

网友B:
换稳压块7805

网友C:
该是电源有短路部分

楼主:
上个图,高手帮看看,我需要怎么检测才能判断出什么地方坏了

楼主:
黑鹰450原厂电调35A

网友B:
都告诉你首先查7805了,还没明白吗?接上电源,用表量7805第3脚,看有没有5V输出,如果没有基本上可以判定就是这里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量了,7805是好的,下一步要怎么办啊,6片5503怎么量才知道好坏

网友B:
如果你的7805是好的话,你的舵机肯定有反应,不然就连你的接收机也有问题。有可能是接收机问题引起的。

楼主:
感谢上面的朋友,原因终于找到了,电调没有坏,因为电池有一片坏了,空载时电压是正常的,但是插上电调电压迅速下降,导致电调保护
幸好没有对电条动手术,要不损失就大了,
希望别人别和我犯同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