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250到了

楼主(2007-05-23):
昨天中午到的,汇款到今天前后大概两个星期,光拉回来和买配件就花了半天时间,用华宇发的,提货时如果不签收根本不给你看货,更别说验货了(因签合同时厂家说提货时要验货再签收,如果有问题就不要签收反回工厂,这样厂家好跟货运公司理论),最后得到厂家孙先生的同意先提回来再说,所以在这里特别感谢孙先生。以后这个大家要留意!
        另外非常感谢推荐CJM250给我的(FANG先生) ,因今天安置和试机到目前为主虽然还是有些小问题,但感觉CJM250还是很不错的。:loveliness: CJM250主要问题是主轴挂档和滑台挂档都非常困难,我想波箱顶盖如换有机玻璃可能会方便点,因这样可以看到齿轮的切换 。

整体(临时安置)

面板

滑台(对滑台的工艺我比较满意)

尾座

精车刀

我用的精车刀车25MM的45号钢棒表面象金刚锉刀 滑台我已调得很紧了,1250转慢进刀还是很“金刚锉刀”请高手指点!!

原厂配件(还有两条备用皮带)

我买的部分配件

网友:
不错,好机子,多少米?

楼主:
5680包档板,机器是不错,就挂抡档位很不清晰!!

网友:
上了床,跟着要练刀功了
出 金钢锉 与走刀量选择有关

网友:
新机有磨合期,打开盖子手动换档观察各转换齿轮是否到位

网友:
同时观察并练一练手感

网友:
把走刀量、走丝表格照个大照片给大伙流下口水

楼主:
谢谢云浮 (旺旺) 我选择的进刀是最慢的档了,不过我用手动慢进刀是好点,另外我换档已练了一会,感觉还是没那麽容易 只能打开盖子手动换档观察各转换齿轮是否到位了

网友:
手动换档没有弹子咔咔?定位?

楼主:
很奇怪!我的机器左边(换皮带的那个铁门)那个表是没有的,只有前面的面板上有(如上图),好象其他人是有的

网友:
试料是打印机光杆?这种材料很软。达到这样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咔咔声,不明显,有时换挡是时看齿轮是对正了,但把手上标的刚好是指在两档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奇怪!我的机器左边(换皮带的那个铁门)那个表是没有的,只有前面的面板上有(如上图),好象其他人是有的

最下面的那个图表便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我朋友的车同样的材料是很光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我记的这个里面是有标的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4&page=2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咔咔声,不明显,有时换挡是时看齿轮是对正了,但把手上标的刚好是指在两档之间

只要不越过线是正常的,在中间最美观好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越过线了,两档的中间,不是每一次换档都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我朋友的车同样的材料是很光滑的!

刀可以试摆一摆角度,精车进刀量小一点,加尾顶,运转一段时间后检查并调整主轴间隙。

网友:
這是不是真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越过线了,两档的中间,不是每一次换档都这样,

越轨了?多重复循环几次看是不是还这样,如不行找厂家商量密授解决方案

楼主:
好的我再操他几天看看,谢谢云浮 (旺旺) 老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来了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http://photo.5imx.com/up/0705/02/20075232322430.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如果按照图上的位置左拨2,右拨A,走刀量为0.045mm/转

网友:
本机最小走刀量为0.035mm;最大走刀量为2.5mm(或者最大加工螺距为2.5mm)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还要好好学习:loveliness:

网友:
使用之前请认真拜读使用说明书,再操作,否则有损坏鸡鸡之虞.

网友:
你走刀使用横行走刀扳手还是用对开螺母扳手?开螺母扳手是走罗纹的最小走刀0.25,如果这样当然不光了

网友:
不熟练前先用反向走刀(从床头向床尾),不容易撞车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哦!哦!

非常!  非常!  谢谢vr6070 的提醒。

网友:
我知道,有两个扳手可以实现自动走刀,一个是你纵横行走刀扳手(中间哪个小的),一个是开合螺母扳手(右边那个大的,走罗纹用的)。你当时用的哪个,我一开始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当时就是用的开合螺母扳手,后来用纵向走刀,才知道

楼主:
谢谢!还有其他秘诀吗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如果刀的角度再小点会更光滑吗?

网友:
你的刀尖有圆弧,已经能起到修光作用了如果还不光,就是其他因素了

楼主:
我明天试试看

楼主:
我记得有个贴说在齿轮箱里改点东西就很好挂档了!刚我找了一篇找不着 如有那位记得的话请告诉我,在此谢过了!!

网友:
你那个随机附件最右边的是活顶还是钻卡头?

网友:
冷却管是原配还是自己加的 我的没有

网友:
感觉没有出口版做的精致些,新床也需要磨合后好用

网友:
不是说老款不产了么,难到你这是厂子存货?

楼主:
回复 网友H:

那个是活顶尖。

楼主:
回复 网友I:

冷却管是是自己加的,现在还没用上: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还没太留意!请明点,谢谢!!

网友:
换挡的时候用手拌动一下卡盘就好使了

网友K:
这个怎么和我在展览会上的看见的不一样啊?也是黄山的吗?

网友:
可否把冷却管的位置拍个详细的片片看看
没看明白怎样加在上边的 还有泵的位置在哪里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怎么和我在展览会上的看见的不一样啊?也是黄山的吗?

      关注中,难道大家团购的是这个样式?另外活顶尖是随机附件?

网友:
不错这个应该就是我们这次团购的样式,冷确管是架后面的吧,有个磁铁架子.一般用不上的呵...百年用一次吧.ZLP?

楼主:
 用磁铁架子临时磁在后挡削板上的,没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