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大龙的油门曲线及螺距

楼主(2007-05-23):
在下用的是600L+4600mah 6S2P的动力配置
问一下常用的油门曲线及螺距。现在我是沿用450的参数,但是效果不是太好
再问一下600调双桨轻松点的方法是啥,现在得让 一个人举着顺着光看。。。太痛苦了。。。

网友:
我是用雷虎的螺距尺来量螺距,很好用,大龙飞机也很精准很好调。。。
我现在用的螺距是普通模式,-3,+4+10。
3D模式是+-12度
个人习惯,只做参考

网友:
450调双桨俺都是先用螺距尺确定2根桨螺距基本一样,然后飞起来,悬停在膝盖到视线平行的高度,保持好距离后再看双桨情况,分出高低桨再降下来调整

600应该考虑用定速了吧?完全靠螺距控制可能会猛一点,呵呵

楼主:
螺距基本上是+-11,
关键是油门曲线,不清楚设到多少才适合3d飞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距基本上是+-11,
关键是油门曲线,不清楚设到多少才适合3d飞行

我用的3D油门区线是100,85,100,,,
只作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距基本上是+-11,
关键是油门曲线,不清楚设到多少才适合3d飞行

我用的3D螺距+-13
油門100      90       100

給你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