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拖600N喜优掺半~~

楼主(2007-05-24):
亚拖600N到目前还未在国内市场上谋面,原因是供应外单,货源紧张。
舵机,陀螺等都买好啦,就等亚拖600N到货咯
优点:CCPM方式,轴传和皮带选择;3400克起飞重量,横轴加粗,配件价格合理;
担心:碳纤板不耐摔;发动机座附近的碳纤板感觉有些单薄,震动会大;
3D性能在50机中应该是一流的!
借用图片,发动机座部分:

网友A:
楼主不用担心侧板的坚固性问题,因为我们已经炸过一次600N了,我可以很愉快的高速您,炭纤侧板很坚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用担心侧板的坚固性问题,因为我们已经炸过一次600N了,我可以很愉快的高速您,炭纤侧板很坚固。。。

   的确是台好机,定货中。。。。。。

楼主:
看ALEN飞600N的录象,桨速超过2300转会拍桨;
定速器应该设定在2200以下~~
机子下礼拜到,等待中~~~

网友:
哇 配置也是一流!

网友:
楼主是有钱人啊

用9255拉油门,发动机不比电动机,转速太高了,小心拉缸。

网友:
拉油门是9252好不好,再说了,这是机不是JK的就是Alan的,都多久出来的照片了,那时候试飞就2架,另一架斜盘用9451

网友B:
拉油门和什么舵机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
油门的力量、精度要求非常小
主要是和螺距来匹配速度

但是就发动机的化油器来说
超过0.16秒以上的速度再快也是白搭
发动机的化油器相应速度也只能达到0.16秒而已

如果是装GV-1这类的定速系统
建议装数码舵机
这样油门控制会比较快和直接

这次上海JASON、KIM表演的6台飞机中
5台是4个9255配置+GY611+GV-1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油门和什么舵机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
油门的力量、精度要求非常小
主要是和螺距来匹配速度

但是就发动机的化油器来说
超过0.16秒以上的速度再快也是白搭
发动机的化油器相应速度也只能达到0.16秒而已 ...

配4个3010舞3D您觉得怎样,陀螺401

网友C:
引用 楼主:

配4个3010舞3D您觉得怎样,陀螺401

3010反应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10反应慢

3010也有0.16秒,6KG,不算慢,只是普通舵机,塑料齿轮,精度差一些;

网友D:
前后有点矛盾哦!

但是就发动机的化油器来说
超过0.16秒以上的速度再快也是白搭
发动机的化油器相应速度也只能达到0.16秒而已

如果是装GV-1这类的定速系统
建议装数码舵机
这样油门控制会比较快和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就发动机的化油器来说
超过0.16秒以上的速度再快也是白搭
发动机的化油器相应速度也只能达到0.16秒而已

如果是装GV-1这类的定速系统
建议装数码舵机
这样油门控制会比较快和直接

可能我表达的意思你没有理解

安装GV-1后
油门舵机的控制由GV-1来完成
道理和陀螺仪控制尾舵机差不多
那么GV-1会根据感应器监测到的转速来给舵机修正信号
这个时候舵机的精准度和速度就体现出来了
油门舵机会和尾舵机一样来回的修正
来配合GV-1感应器感应到的转速
最终达到你所设定的转速值
这个也是为什么推荐使用数码舵机的道理

而上面所说的情况是指发动机化油器的反应速度

如果你不能理解
在形象点
打个比方舵机速度太快
发动机跟不上舵机的速度
那么GV-1认为油门量不够
就会给油门舵机更大的量来使发动机达到预先设定的转速
不知道这样解释你是否理解?

网友E:
请问50油机能不能用401这样的小陀螺的,401能不能抵抗油机的震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50油机能不能用401这样的小陀螺的,401能不能抵抗油机的震动啊?

可以

网友:
是油直啊?

网友(2007-08-07):
401当初本来就是给50机用的~

网友:
侧板是不扛摔的~
发动机坐强度不用担心,它分别固定在侧板和底板上!
GV1 不支持数字舵机,不过用9253也没什么问题!3001也一样!

网友:
别的不知道就知道这机器的配件便宜

我的600N炸了  刚刚买的配件挺便宜的

网友(2007-09-09):
600N的配件便宜还是雷虎50的配件便宜?

网友F:
这么多9254 我是新手想问一下GY401+9254=1300米   那里面是否包含了4个9254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多9254 我是新手想问一下GY401+9254=1300米   那里面是否包含了4个9254呢?

9254单卖要500一个吧?  带4个那人家不是亏死掉了

网友(2007-11-06):
呵呵

600N的单向轴承有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好像没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没几个人说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