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浆应该调那里???

楼主(2007-05-24):
双浆应该调那里???应该调节哪个连接竿啊?

网友A:
控制螺距的左右各2对连杆,长短一组  看看就知道了 长的是微调  短的是粗调

网友B:
拆掉一个桨就不是“双桨"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一个桨就不是“双桨" 了。

网友:
 比我还菜啊

网友:
晕,还有这样的

网友(2007-10-03):
回复 网友C:

太幽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螺距的左右各2对连杆,长短一组  看看就知道了 长的是微调  短的是粗调

正解

网友D:
调双桨一定要记得在一个大桨夹上做一个记号,以这个有记号的为基准,只调一侧的连杆,连接大桨夹的那根短连杆调一圈是在一毫米左右,连接日字框和十字SF臂的那根长连杆转一圈是在半毫米左右。切记只调一端的连杆以一端为基准。

网友(2008-03-08):
引用 网友D:
调双桨一定要记得在一个大桨夹上做一个记号,以这个有记号的为基准,只调一侧的连杆,连接大桨夹的那根短连杆调一圈是在一毫米左右,连接日字框和十字SF臂的那根长连杆转一圈是在半毫米左右。切记只调一端的连杆 ...

感谢,对新人帮助很大啊

网友:
原来使用杂牌玻纤桨,出现双桨。本打算进行连杆调节,后来想是不是桨叶的问题,换上亚拓原装325PRO桨,进行平衡后装上。试飞后发现双桨消除。不过原来的杂牌玻纤桨,大桨夹未拧得很紧,桨叶可以轻微转动,亚拓325PRO装进去的时候就很紧,在桨夹内无法转的。不知双桨跟拧紧力矩是否也有关系。电池电力用完了,待明天继续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