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400空机+华xx22e的控-接受、舵机=?

楼主(2007-05-24):
黑鹰空机+华xx22e的控-接受、
舵机
能行吗?有什么不兼容或很难装的地方?

楼主:
不可能吗?

网友A:
22的接受没有方向舵输出, 除非你能自己引出信号.

网友B:
可以,完全行的通。

网友C:
有方向舵啊,就是5通道
不过得接受机总共有6个插孔的,还有一种5个孔的就不行

网友A:
不信自己到华科尔的网站上去下一个22的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D:
我准备用22#E的控来飞GL450S 不知道5、6是控什么的???可能是尾陀和陀螺仪吧!

网友E:
22#E的控要飞GL450S  你不心疼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22e的控什么地方惨?

楼主:
回复 网友G:
怎么测才能验证我的有陀螺仪输出?

网友C:
原帖由
aimuox
于 2007-5-31 11:07 发表
怎么测才能验证我的有陀螺仪输出?
把主电机断电,然后加点油门,这时候应该是尾电机或者舵机工作,然后试探来回转动机身,舵机会有相应的动作
尾舵机插在5号插孔. 我实验过的(如果只有5个插孔,那就没戏啦) 5 就是陀螺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需要一个陀螺仪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