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调质钢做的螺母与普通4.8级的螺母比那个强度更好点

楼主(2007-05-24):
45号调质钢做的螺母与普通4.8级或者与8.8级的螺母比那个强度更好点:

网友A:
可用以下图表做参考

网友B:
45钢相当或略高。
螺栓等级小数点前表示抗拉强度极限的1/100,小数点后标识屈服强度为抗拉强度极限的百分比
一般内六角螺钉的都是8.8级的,比一般的六角头螺栓要高,使用也方便。我的铣床上的原来的六角头螺栓全部更换为了内六角螺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