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全浸和半浸的区别,优缺点?

楼主(2007-05-24):
为什么F1/F3都用半浸,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电虾,为什么都用半浸的多?

网友:
半浸可用比较大的螺旋桨,因而效率较高,但在全浸与半浸转换时对艇体与动力的要求较高。

网友A:
不是因为桨大效率高,半浸是空气桨所以效率高。 各个级别不同,配置不同,桨也不同

网友B:
请问一下,我的是环奇38CM 的小船,奖是38MM的。但跑起来船尾老是冒泡速度很慢,起划不了,
380有刷,是否奖与船尾的距离应是一个螺距
新人玩船,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我的是环奇38CM 的小船,奖是38MM的。但跑起来船尾老是冒泡速度很慢,起划不了,
380有刷,是否奖与船尾的距离应是一个螺距
新人玩船,慢慢来。

你会上图吗?上图方便大家给你出点主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F1/F3都用半浸,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电虾,为什么都用半浸的多?

你记错了  F1  F3 都是全浸浆

网友:
图在这。手机拍的,不怎么清楚,抱歉

网友:
舵系和桨都是自己做的,下次数码在时再发好的

网友:
自己做的桨,黄的是用合叶做的,白的用含锌铁皮,都是厚0.5MM

网友:
请问,755有刷能带多大的桨?直径45MM能带吗?

网友:
桨的问题

网友:
原来用的是32MM的碳桨,能起划,但感觉电机吃不消,一组电下来电机烫得厉害,水冷上水良好,

网友:
船屁股一堆东西做得不错,估计桨叶的扭角没找准,不如先找个玩具桨试水。

网友:
  支持DIY,好精力啊

网友B:
我这边只有一家航模店,而且东西也很少,买不到原装的桨,用环奇原装桨也跑不了,感觉老是在空转,那桨才是22MM的

网友:
慢慢换大桨,换到烧了为止,哈哈!

网友:
你做的桨全错了,两片叶子不在一条直线上,你换个绿色的玩具桨试,有的黑桨很差,我用过,效率极低,从图上看轴位也稍底了些

网友:
  不会看桨

网友:
谢谢,我慢慢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只有一家航模店,而且东西也很少,买不到原装的桨,用环奇原装桨也跑不了,感觉老是在空转,那桨才是22MM的

那个22MM桨也能跑的,这样看估计桨轴位要调整了,一般桨毂最下沿和船后部龙骨呈水平线,再配合重心调整一般能起滑。
哈哈,又要开膛破肚了。

网友:
  不明白 22桨,用来跑什么啊??

网友:
是环奇原来配的双浆

网友:
  好小啊, 我原来的玩具船桨31mm的

网友:
玩具380电机最好还是用30~36玩具桨,不是说32碳桨电机吃不消吗?不知道是电机问题还是桨位问题,要找原因了。22桨也许跑不快但也可以对比调整桨轴位,如果是高速380也有一定的船速,自制桨用来调船如果真是桨的问题就更费周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因为桨大效率高,半浸是空气桨所以效率高。 各个级别不同,配置不同,桨也不同

网友:
楼上的发现一下见解啊

网友:
学到了不少

网友:
ECO 多用全浸桨,O艇多用半浸桨!

网友:
灌水!全是专业水准呀!

网友(2012-05-08):
保持灌水

网友:
请问一下,我的是环奇38CM

网友:
高手点评,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