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手天地飞9通,已经购买或者了解的朋友请进来看看!

楼主(2007-05-24):
用过天地飞6A,失控过,返修后完好了!用过4VF,一直没有感觉过跳舵!借9通上市的机会,美其名曰:支持国货,入手了台9通!
对比朋友的JR9×2,感觉TDF9的做工算不错了,完全可以和其媲美!软件方面很全,固定翼和滑翔机的部分功能也都有了!附件做工基本对得起这个价格!性能方面目前还没有机会测试,简单的拿了配送二次变频的PPM的接收装到了我的挑战者上面,空中距离300米没有发现有任何异常!PCM接收机还没舍得试!(怕技术不好飞丢了)
目前有两个问题需要求证一下:1.射频的状态灯工作的时候一直不是全亮(对比电源指示灯),而是微微的闪动。2.油门控杆推到95%的时候再往下推就会自动跳到底,不像0-95%那段行程一样可以轻松固定。
买了天地飞9的朋友是否和我有一样的问题!请大家指教!

网友A:
1,正常现象,我见过2个都一样,应该是有发射信号的时候RF等会闪烁,如果你拆掉高频头,灯就不亮了
2.我用的也是这样.估计是考虑到设计因素,防止人为误操作触碰到油门,所以在低点有一定的力度可卡住0度油门

我觉得缺陷是说明书对固定翼功能描述太不完整了,几乎没有.另外直机的说明很多细节也没有写进去给使用者会带来很大不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正常现象,我见过2个都一样,应该是有发射信号的时候RF等会闪烁,如果你拆掉高频头,灯就不亮了
2.我用的也是这样.估计是考虑到设计因素,防止人为误操作触碰到油门,所以在低点有一定的力度可卡住0度油门

我觉 ...

感谢您热心回复,我说的意思是油门接近最大处会自动跳到底!

网友:
跳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明白,我一直用的很不错啊,没有你说的现象啊,上个图片说明下啊

楼主:
QUOTE:
引用 楼主:
用过天地飞6A,失控过,返修后完好了!用过4VF,一直没有感觉过跳舵!借9通上市的机会,美其名曰:支持国货,入手了台9通!
对比朋友的JR9×2,感觉TDF9的做工算不错了,完全可以和其媲美!软件方面很全,固定 ...

感谢你购买WFLY天地飞的产品!
现回答两个问题:
1:蓝灯是指示射频信号的工作状态的,正常工作时灯亮(可能会轻微闪烁),表示高频头健康。
2:当油门调的很紧时,细心的会感觉到你谈的会从95%快速进入100%,我们已经改善这个问题。之前购买的用户来升级时我们将免费更换新的组件。(回二楼,这不是跳舵现象)
另外建议大家用PCM接收机并设置失控保护,PCM接收机软件内部带抗干扰纠错功能,当干扰强到超出极限自动进入你所设定失控保护状态。
                            谢谢!

网友:
靠,居然没有感受过跳舵。
跳舵和接收机关系更大!我用微接,跳舵是家常便饭的。

差点忘记说了,我用SANWA RD6000的。

网友:
没米没米没米

楼主:
9通其实还是不错的!到现在使用均正常。天地飞公司的高端产品,应该是费了心的

网友:
我用的6C不错!准备以后有多的米就搞台

网友:
路过看看,不了解,不说话,不表态!

网友:
z╭ ⺌╮ ╭ ﹌╮.
        (o-.-o) (o-.-o) .oО
      ┏~﹊︸ ̄~﹊︸ ̄~┓

    亲爱的我警告你o,不准跟我抢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