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怎么设螺距啊?

楼主(2007-05-24):
看了说明书没明白。因为之前天地飞6c是要先设最大螺距的。
但是6ex里面只有调螺距曲线,是不是就用螺距曲线的第五点来调最大螺距?
还是expo指数调?
expo指数我的理解就是各个通道的中立点调整,这样对吗?

网友:
有2个螺距曲线,一个N-PI,一个I-PI,分别对应普通模式和上空模式(也有叫3D模式)
螺距曲线只能在设定的最大螺距行程内进行设定。

要改变最大螺距,可以在十字盘参数SWASH里进行改变,其中有一项是P,后面是百分数,就是螺距的总行程,前面+-表示方向,如果螺距行程反向了,可以通过它来改变,而不需要把所有斜盘舵机都反向。百分数可以理解为最大螺距。。。。。。。但要保证螺距行程在机械机构允许的范围内,就是上下的最大位置,不碰到其他机械结构。。。。

详细的可以到450专区的置顶贴里,有教学录像。。。。

楼主:
说的好详细,超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