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罩的影响这么大吗?

楼主(2007-05-24):
不带头罩,裸飞,四平八稳的。带上头罩后,就明显往右倾斜了,要不停的打左舵修正。。。。。。

网友A:
风大的时候带头罩有一点影响,但不会很明显

网友B:
是有影响的,建议调机时带上头罩调好,
如果调机时不带头罩,调好后,出去飞带上头罩就会感觉飞机不一样了

网友C:
是控制机构和头罩相互干涉了

楼主:
原帖由
LJ_Hoo
于 2007-5-24 17:15 发表
是控制机构和头罩相互干涉了
果然,右侧摇臂向上运动时,会碰到头罩。。。但是头罩很软的啊。。。就是这个原因了吧。。。。。带个头罩的空气动力方面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D:
按道理带头罩风阻还小点吧

网友E:
原帖由
LJ_Hoo
于 2007-5-24 17:15 发表
是控制机构和头罩相互干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