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时抖动2秒问题请教

楼主(2007-05-24):
我的机机刚启动的时候,转速很低的时候会抖动两秒,转速上去了就正常了,请各位老大帮忙看看什么原因阿

网友:
估计可能是与电调的进角设置有关 个人意见

网友:
无刷电机吧。
转数低的时候检测不到反电动势,靠电调自己决定换向时间,有些电调会出现抖动现象。
我手头只有三种电调,好盈和HIMODEL的都没类似问题,BlueArrow的会抖。

网友:
我的不会!

楼主:
我的是亚拓的无刷阿,我不是说电机抖,是整个电直抖阿

网友A:
1,检查大浆,尾浆的平衡,检查平衡杆2边的长度(安装好平衡翼后).
2,检查平衡翼安装座是否有虚位.是否有双浆.
一般低转速震动都是平衡没有做好,我也碰到过这情况,后来重新仔细的平衡了一下就好了,还有就是主轴,尾轴歪了也震动.皮带的松紧.

网友:
进角和启动模式改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检查大浆,尾浆的平衡,检查平衡杆2边的长度(安装好平衡翼后).
2,检查平衡翼安装座是否有虚位.是否有双浆.
一般低转速震动都是平衡没有做好,我也碰到过这情况,后来重新仔细的平衡了一下就好了,还有就是主轴,尾 ...

检查完楼上兄弟说的那些东西后如果还是抖的话,那就要检查一下主轴,没有摔过的原装主轴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摔过就要检查了,如果是副厂主轴的话,那就要把悬翼头拆下,然后推油们,(低速)从上望下看,从平面看,主轴是否再晃动,如果有,那就是主轴不直,因为我也用过副厂主轴发现现在很多副厂主轴都有这种不直的现象,导致飞机抖动

楼主:
谢谢各位了!晚上回去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