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R9X的控,配6V的接收电行吗?

楼主(2007-05-24):
我喜欢JR的控,但有一问题不是很明白。
就是JR的接收电是4.8V,FUTABA的接收电是6V。如果用JR的接收装FUTABA的
舵机
,好不好?(FUTABA的舵机,一般都是配6V的电,现在只用4.8V的电,它的性能一样吗?比如说速度,扭力)我知道能用,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舵机的性能。
如果把JR的接收电换成6V的电压,行吗?

网友A:
futaba的也是4.8V.

网友B:
可以的.
JR和FU的接收机都可以工作在4.8V-6V的,甚至更高一点都可以.不超过9V基本没事.

网友C:
接收机没关系,关键是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