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我自制的轴系在电机一头总是漏油,那位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2007-05-24):
顶一下......

网友A:
会不会软轴焊反了,导致油反灌?

网友B:
楼主没说清楚是什么轴,

网友C:
我的船是硬轴,进水也很严重。
灌油密封也不行

网友B:
 我加了黄油就好很多了,水很少了!

网友D:
我的是硬轴也有点漏水,不过很少就是了。

楼主:
我的是硬轴,加了黄油,不漏水 ,就是电机一头甩油,
谁有办法帮忙出个主意

网友B:
轴光滑吗?

楼主:
用的三轮车的辐条

网友E:
回复 网友F:
间隙大了.用数字游标卡尺测量轴和轴套,看看间隙有多少?

网友B:
轴套是多大的!
我用的是轴3mm ,轴套5mm

网友C:
两端加轴承是否会好一点,

网友B:
 不见得,轴承未必是密封的

网友G:
轴和轴套间加一根塑料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