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怎么才能把尾传动齿轮弄出来?

楼主(2007-05-25):
 问题同标题,非得用拉赤器才可以么?找了一圈没找到实惠的拉齿器..都挺贵的...

网友A:
 我是用一根内径略大于尾轴的钢管套上去,再砸下来的

网友B:
俺用老虎钳~~一头夹住齿轮,一头夹住尾轴末端~~一用力就出来了。

网友C:
齿轮取出器,,商城有卖的,和周围的模友一起买一个吧,还是很好用的,我拆齿轮,压入齿轮都用它,拆的时候不伤齿轮,装的时候不伤尾轴。

网友D:
 买个拉马,很好用

网友E:
也就60多元?我也买了一个,很不错,很好用。

网友F:
偶也想买一个,在哪有得卖啊?飞和安和新都没有

网友G:
不想买就找人借一个啦

网友H:
这个东西拆似乎必须要用拆除器

网友I:
用音响的香蕉插座就行了

网友J:
原帖由
mig123
于 2007-5-25 16:24 发表
不想买就找人借一个啦

楼主:
听大家看法,我还是买了一个 这样以后换尾轴就方便便宜啦

网友K:
哪里有买呢?

网友L(2008-02-23):
直接买飞越的尾轴 尾皮带轮已经安好了 就是贵了些

网友M:
helibest有。。。GWS也有。。。
问题是:都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