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要怎么造?

楼主(2007-05-25):
就是需要什么电子设备
电机+一个舵机(控制方向)+电调+电池+遥控+接收机
够了吗?还需要什么?

网友:
上了图比较好说话,看你要怎么玩了

楼主:
要用多少V的电池?能不能用干电池?或者四驱车马达?我想造一个破烂船,能开就行。
就是不知道接收机那些设备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电池

网友A:
如果这样说的话就好办了
没有遥控设备就去买一辆20多的遥控车,用里面的设备改就什么都有了,
刚开始我也这么干过,不过遥控距离只有50米,自己做一个机械调速(或用步进电机)就可以上大电机了

网友:
另外好的四驱车马达电流太大,不能直接用遥控车的板来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说的话就好办了
没有遥控设备就去买一辆20多的遥控车,用里面的设备改就什么都有了,
刚开始我也这么干过,不过遥控距离只有50米,自己做一个机械调速(或用步进电机)就可以上大电机了

  我现在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说的话就好办了
没有遥控设备就去买一辆20多的遥控车,用里面的设备改就什么都有了,
刚开始我也这么干过,不过遥控距离只有50米,自己做一个机械调速(或用步进电机)就可以上大电机了

哇, 能遥控50米已经很不错了,我的比例控也能遥控50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说的话就好办了
没有遥控设备就去买一辆20多的遥控车,用里面的设备改就什么都有了,
刚开始我也这么干过,不过遥控距离只有50米,自己做一个机械调速(或用步进电机)就可以上大电机了

20多的遥控车能遥控50米哪里买?我买一个然后做一艘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 能遥控50米已经很不错了,我的比例控也能遥控50米啊

扔了得了,50M

网友:
  AM的京商控,FUTABA的接收,玩车50米外就抖了,不知道原因!  想换个控试试!

网友:
AM的被干扰的能力很大,,,,,,相对PCM PPM的一般的遥控半径都有1KM左右!

网友:
哦 楼上的好厉害哦这都知道 肯定玩了很久了的

网友:
  那就先用喽,这周未玩可能用TDF的6A,毕竟闽江不是开玩笑的!

楼主:
楼上福州的吗?闽江很小啊

网友:
是啊,我就是福州! 这周有活动啊!
闽江不小了吧,! 你用小船的话,都看不清楚啊! 而且只怕是有去无回哦!

网友:
普通遥控车都要改过的,遥控器我都改成底电压供电的,直接淘一块700MM以上的手机电就可以了,我都拿表去旧货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