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坦克炮的一点构思,压缩空气驱动,仿后坐力。

楼主(2007-05-25):
图画的恶心 别嫌弃 能看懂俺的意思就行了

下方活塞汽缸 进气后推动缸体带着灰色部分后退 紫色铜管会将BB弹推入膛中 当退到底的时候 滑块 会顶到 顶杆 上,顶杆推动气阀,压缩空气会通过气阀进入紫色铜管推动膛中的BB弹射出 同时通过其他办法将汽缸的进气断开改为排气 排气后活塞杆上的弹簧会把汽缸顶回原位(防止弹簧划伤汽缸壁的问题及其他细节问题就不11研讨了 主要说下俺的思路) 回复原位后BB蛋会再次进入膛和紫色顶管之间 为下一次上膛做准备 然后再反复汽缸进气上膛击发返回的循环

灰色部分连接炮管 从外表看 炮管后坐 子弹也出去了 炮管又回到前方 呵呵
以上只是个初步构思 没深入思考 有错误的地方兄弟们别吝啬指出来 一起改进一下 如果合用的话就最终完善它 有啥其他好想法也贡献出来一起研究研究 这玩意的好处是只要弹仓设计合理可以携带很多弹药 气动部分设计合理用气节约点 一瓶压缩空气怎么着也得打上几百发吧?

ps:
还想过本着节约用气的原则 利用下方汽缸里的压缩空气来击发BB弹 但还没考虑好怎么利用  大家尽情发挥吧....
气动工具只玩过流水线上的气动螺丝刀 对气动的设计俺没啥理论基础

网友:
想法不错,但是我觉得炮管后退会比较慢,不够仿真!
是否可以考虑6MM铜管前推发射子弹,同时推动炮管后座!

楼主:
我对气动的汽缸动作有多快也没数 估计气压和弹簧的力量都是问题 怎样平衡俺也没底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气动方面的行家给指指路

6mm铜管往前推 我也想过了 准备用在机枪上 机枪不需要仿后座 打算用自带减速机构的那种微型电机拉动曲轴连杆做往复运动 推动铜管上膛和压下气阀的动作 准备照着1-2秒/发的速度设计 呵呵 这速度算不上机枪了只能算高炮了 呵呵

网友:
有着功夫还不如直接SDD算了

网友:
结构上感觉还是比较复杂,费工夫啊

网友:
利用国产气手X改装吧     个人感觉火炮射击+后坐用气体做动力是可行的     压缩空气用CO2威力大成本高  , 用猛将气可能会频繁充气使用起来较繁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WPTSiqasrY   国外高手改装WSNT-34/85后的录象

网友:
不要沉下去呀   怎麽没人讨论了?

网友(2007-07-07):
气体想推动钢珠,对设备的要求既综合又高,涉及违禁品(二氧化碳枪)
而且为了控制用气,会在泡膛、储气罐间串联一个气室,先充气室,关闭气罐,再发射……

网友:
还是用射钉弹吧.

网友:
射钉弹比气动简单一些.能否用射钉弹火药头打非杀伤弹头????????

网友:
只可听响,不能装弹头.容易出事

网友:
好的创意源于经典的生活!

楼主:
前几天寻思把这玩意做出来 感觉应该花不了多少银子
沿着青岛著名的五金2条街走了个遍 走到腿软 听听价格差点累趴下
5x10 和 10x10汽缸要50RMB左右 袖珍滚珠滑轨160RMB 电磁气阀要460RMB 手动的小气阀也在60元左右 算算采购整套件得1000元左右的预算 女良 来 就一门坦克炮仅外购的零件就得千元 我本打算做两门呢.....一门单发仿后坐 一门做的再小些 连发 当机枪用.....
2000元干点啥不好......郁闷 有哪位兄弟经营气动零件 给个便宜价吧......

网友A:
飞机坐~
简单得很,用不着这么复杂~

好了先说明一下,各个构造
A:气阀撞击喷出B气体
C:一个活塞和E是一体的C,E就是你想回堂的东西
D:喷气口对这的是HOP-UP可以保持子弹旋转达到升力效果使BB弹射得更远更准~
F:气室一般以R22 R12为原料都为大气污染物慎用~~~
原理:看到了么喷气嘴下方,应该有一条棍用来推弹上管的,由于时间关系那个小斜坡没画出来,好了,当击锤撞击A气阀时大量压缩气体B喷出,推动BB的同时另C活塞E滑架向后运动以达到BLOW BACK的效果,没退一次都会有复位弹簧复位所以可以重复发射,
报告完毕~

网友:
建议用钢做,上红气,绝对厉害,注意在玩的时候记住带好防护眼睛~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寻思把这玩意做出来 感觉应该花不了多少银子
沿着青岛著名的五金2条街走了个遍 走到腿软 听听价格差点累趴下
5x10 和 10x10汽缸要50RMB左右 袖珍滚珠滑轨160RMB 电磁气阀要460RMB 手动的小气阀也在60元 ...

干脆 一不做 二不休  直接整SDD  造价低 有效果就是需要点勇气~

网友:
你说的不是SO2气动狗原理吗?

引用 网友A:
飞机坐~
简单得很,用不着这么复杂~

好了先说明一下,各个构造
A:气阀撞击喷出B气体
C:一个活塞和E是一体的C,E就是你想回堂的东西
D:喷气口对这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