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的说明书看不懂,大侠来帮忙看看

楼主(2007-05-25):
怎么调啊????

楼主:
图示都不知道什么意思,谁教教我啊

网友A:
先把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的概念搞清楚

楼主:
 名词都是第一次听到,谢谢你告诉我

网友B:
先看看遥控直升机的资料吧

网友C:
 没关系,慢慢来!
先看看遥控直升机的资料,同时学习调机,不要急着试飞,先玩好模拟器(XTR)比较好。

网友D:
我问题可以问我,虽然不是高手,但是让你飞起来应该可以,我用msn比较多
bright_nee@msn.com

网友E:
我没有按这图调油门和螺距曲线,我采用最简单的三点调整,油门:低位是0%,中位是50%,高位是100%。螺距:低位是-2度,中位是+5.5~+6度,高位是+1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