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感度的设置

楼主(2007-05-25):
我的小龙用的是HS-56HB
舵机
,GY401
陀螺仪
金属的尾桨系统.FF9的
遥控器
, 陀螺仪设置是:
MODE>GY
MIX>ACT
RATE-UP: >AVC 62
请问设置是否正确
原来设置62还可以,现在斗得厉害, 把尾桨的金属件换新的也还是斗

网友A:
1、尾轴润滑一下
2、检查皮带,不能太松
3、感度增加,同时转送增加(也就是油门曲线调整一下)
4、确保尾巴舵机的摇臂安装在最里面的孔,很有效
5、开延迟,100%

楼主:
开延迟,100% 是将401上的延迟旋钮顺时针到底还是逆时针到底

楼主:
哈哈,好了.原来是401离电机太近产生干扰.低级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