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用过GMS 的高手,电火头一拿掉就熄火,怎么办?

楼主(2007-05-25):
我的GMS47A启动时,电火头一直插在发动机上就可以工作,电火头一拿开2秒以后就熄火。
开始认为是火头不好,因为是GMS发动机销售时配送的,后来换了一个OS火头,N3的,也是一样的毛病;
真是不知道怎么搞了,请教一下用过GMS的高手,要什么火头合适?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
富油了吧。把油针关半圈试试。。。。。。
看看火头是否漏气。。

网友A:
发动机只要启动了那就跟火头没有关系啦。看汽缸是否漏气?油料配比有无问题?

网友:
八成是富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只要启动了那就跟火头没有关系啦。看汽缸是否漏气?油料配比有无问题?

不一定,火头里面的铱铂合金如果氧化了,就会出现通电时红炽,断电迅速冷却的现象,这样,只有在通电时能引燃油气混合气,断电就熄火。

网友:
火头里的铂铱合金蓄热能力不好了吧

网友:
先大油门顶一下拔火电看看能不熄火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火头里面的铱铂合金如果氧化了,就会出现通电时红炽,断电迅速冷却的现象,这样,只有在通电时能引燃油气混合气,断电就熄火。

他已经换过两个火头都是这个问题,估计和火头的关系不大。

网友:
是油针没调好!!!
先把主副油针都关闭(拧到底),然后主油针开两圈半,副油针两圈,然后慢慢调大进行调整!

楼主:
终于解决问题了

听销售商的,我又买了个OS火头,是A3型号的,立马解决了这个问题,看来火头还是要讲究的;
另外,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就是冷车时候启动一下就着,可等发动机烧热后,要是熄火再启动就难了,大小油针已经调好了,工作时候正常,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有那位高手知道就赐教一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听销售商的,我又买了个OS火头,是A3型号的,立马解决了这个问题,看来火头还是要讲究的;
另外,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就是冷车时候启动一下就着,可等发动机烧热后,要是熄火再启动就难了,大小油针已经调 ...

我的发动机也是一样,估计是热涨冷缩使汽缸直径变大,气密性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发动机也是一样,估计是热涨冷缩使汽缸直径变大,气密性不好了。

真是奇怪了,我的是三叶25A,热了反而好启动。手一拨就着。

看错标题了,GMS的没用过,不罗嗦了。

网友(2007-08-28):
解决就好了:loveliness:

网友:
热了不好启动,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