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的起飞问题!求助!!

楼主(2007-05-25):
在起飞时飞机往左移我知道是地面效应,但是为什么再加大油门时飞机往左前方倾倒啊???

网友:
1.舵机同步性不好.
2.3个舵机臂角度不一.
3.3个舵机连杆的角度偏差过大.

楼主:
怎么调才好啊?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啊?

网友:
买三个同一型号批次的舵机,尽量不要杂牌的。
保证螺距为零时舵机摇臂都处于水平状态,
保证三个摇臂的有效长度相等。

还有的请楼下补充。。。。

网友A:
LZ在南京,最简单的方法,到厂里去啊。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在南京,最简单的方法,到厂里去啊。嘿嘿...

是啊,叫老大帮你整

楼主:
  我用的辉胜9克舵机,是不是太烂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辉胜9克舵机,是不是太烂啦!!!

不烂,不少人用的都是辉盛9G

网友:
估计你是用很轻的桨,,

如果你的桨重就不会这样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你看看倾斜盘旋转时,角度的原理,

我懒得说,反正算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