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尾舵机是装左侧还是装右侧?

楼主(2007-05-25):
今天装新机身, 顺便把尾舵机调了个位置, 结果发现飞着超不适应啊...

就此想统计一下, 大家的尾舵机是装左侧还是装右侧?

我感觉我适应飞装右侧的..
单选投票, 共有 51 人参与投票
90.20% (46)
9.80% (5)

网友:
左侧安全!

网友:
不装最安全~~~

网友:
换个方向会不适应,,,楼主有你的,,除非是一边重了

网友:
我爱吃川菜,其它菜不适应。

网友:
楼主什么时候再去公园放?我在宝安五区。

网友A:
目的是把整机重心能尽量定位到主轴上,至于装在哪完全由你高兴,效果是完全一样的,不然就是没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的是把整机重心能尽量定位到主轴上,至于装在哪完全由你高兴,效果是完全一样的,不然就是没调好

对!
装前装后装左装右都可以,我的就是装在尾部的,装好以后做整体的配重,很好用阿

网友:
舵机臂和连杆的位置都要重新调过

网友:
左侧安全

楼主:
但是我感觉装右侧,  机体地面效应往右倾时, 尾舵机重心容易和机体重心在一个垂直面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感觉装右侧,  机体地面效应往右倾时, 尾舵机重心容易和机体重心在一个垂直面上啊.

不装左也可以,除非你让你的机大桨逆时针方向转咯

网友(2008-04-04):
鸟哥是左侧,所以我也左侧

网友:
左侧应该会好点吧,还有就是看你的第3通道舵机是安装再哪边的,最好能分开在机体两侧安装比较好

网友B:
其实好像是装右侧比较好的,配重好点,但是非常容易被砍,不值得,还是右侧吧

网友B:
绝对是左侧,不用考虑

网友C(2008-08-18):
21楼,绕半天还是右。。。打错?

网友D:
9257左 65MG右 为的是重量平衡
9257左 65MG右 为的是重量平衡

网友E:
陀螺仪 调反向看看

网友F:
我这么看,因为尾巴在右侧,所以安在左边好像平衡一些,虽然不是绝对平衡,但是好一点点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