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6# 前皮带轮组件坏了!!!!

楼主(2007-05-26):
前皮带轮下面的那个小"销子"吧皮带轮下面的"销子槽"磨平了!!!请问各位老师,可以用什么配件来替换它呢???36#原装的好像很不好买,而且太容易坏了.那么吃力的东西竟然用一根那么小的销子!!!唉~~~华XX!!!!

网友:
我的也是和你的情况一样,先坏前面的皮带轮,后坏后面的皮带轮。其实前后皮带轮的设计都是一样用一个小小的插销设计,如果在高速的时候打到尾桨,这两个地方就比较容易坏!!

不过我现在已经把他修好了,前面的皮带轮用ab胶作了完全固定。后面的皮带轮不仅用了ab胶,还自己加了两个细细的插销(竖着插进去的),现在用了很久了,效果很好。

网友:
我的也是用ab胶粘好

网友A:
都是没有调好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没有调好的结果。

错。那个问题是设计失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那个问题是设计失误。=

怎么我的就没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我的就没事呢?

因为你运气好,上下轴承卡的紧。 那个销子是卡进去的, 不是插进去的,如果缝隙不大,销子不会上下移动,多大劲也不会坏,可是如果有松动, 销子上下移动,一下就会把轴弄坏。 36后面的塑料件不可能保证每个间距都一样,而且上面有个塑料环套着,也不能保证塑料环都一样长,所以有的有事,有的没事。 这个就叫设计失误拉,如果是p皮带轮和销子不是卡上的,像上部那个大轮一样,就不会出问题了。

网友:
看图,左边的永远不会坏,右边的肯定坏。

楼主:
楼上正确!!绝对设计失误!!

我的现在还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