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6# 前皮带轮组件坏了!!!

楼主(2007-05-26):
前皮带轮下面的那个小"销子"吧皮带轮下面的"销子槽"磨平了!!!请问各位老师,可以用什么配件来替换它呢???36#原装的好像很不好买,而且太容易坏了.那么吃力的东西竟然用一根那么小的销子!!!唉~~~华XX!!!!
(此帖原本发在小神蜓的论坛上,因为那里不怎么景气,所以搬到这里!!!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搜搜以前的帖子吧。 36号的这个皮带轮特别容易坏,很多都坏掉了。 可以试试把轮倒过来, 自己用刀刻一个小槽, 安好之后用环氧树脂粘上。 记得一定要环氧树脂胶粘, 别的不结实。

网友B:
我的也是和你的情况一样,先坏前面的皮带轮,后坏后面的皮带轮。其实前后皮带轮的设计都是一样用一个小小的插销设计,如果在高速的时候打到尾桨,这两个地方就比较容易坏!!
不过我现在已经把他修好了,前面的皮带轮用ab胶作了完全固定。后面的皮带轮不仅用了ab胶,还自己加了两个细细的插销(竖着插进去的),现在用了很久了,效果很好。

网友A:
后面的皮带轮似乎可以换gl或者trex的, 那两个都是金属轮, 轴上有槽,不会坏。华xx升级件用的也是金属的, 不过不知道有没有单卖的。前面的轴修好后记得皮带不要太紧, 这样尾桨打到的时候皮带会滑齿, 不至于损伤齿轮。因为皮带有弹性, 所以轻微的滑齿损伤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