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 老大 全金属版的电直 是否都有干扰问题存在啊

楼主(2007-05-26):
请问各位 老大 全金属版的电直 是否都有干扰问题存在啊:loveliness:
如果 有的话 如何解决啊

网友:
一般地连接件都是朔料的,全金属会屏蔽,接收差点或安装不好就会有问题

网友:
静电屏蔽?

网友:
无线电信号屏蔽

网友A:
会的。克服的办法有:
1、用铝箔包裹接收机屏蔽;
2、接收机天线远离电机、金属尾杆展开;
3、接收机输出到舵机、陀螺仪等伺服设备的连线最好不要因追求美观而平行并排走线,应交叉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的。克服的办法有:
1、用铝箔包裹接收机屏蔽;
2、接收机天线远离电机、金属尾杆展开;
3、接收机输出到舵机、陀螺仪等伺服设备的连线最好不要因追求美观而平行并排走线,应交叉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的。克服的办法有:
1、用铝箔包裹接收机屏蔽;
2、接收机天线远离电机、金属尾杆展开;
3、接收机输出到舵机、陀螺仪等伺服设备的连线最好不要因追求美观而平行并排走线,应交叉走线。

多谢   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