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通 12通遥控器问题

楼主(2007-05-26):
问大家一个问题?FUTABA的 12通,14通遥控器,不知道多余的6 7个通道拿来做什么?有谁知道,要那么多的通道有用吗?我觉得9通的都可以了

网友:
投弹、机枪、拉烟、阻力伞、减速板、刹车、弹射座椅、矢量喷口

还有自爆

网友:
自爆

其实大家的控也有这个功能,就是控上的电源开关。在飞行时打下电源就能达到自炸或自爆,效果非常明显

网友A:
火星探测者   好象是59通的```哈哈     发射机就是NASA!!!
哈哈```

楼主:
 wa 那不是蜗喷才用的上啊

网友:
如果我有钱我才不管这些, 没有用也买

网友:
高人自爆都想得出来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火星探测者   好象是59通的```哈哈     发射机就是NASA!!!
哈哈```

你是人才

网友:
我才不管多的通道....................

网友B:
在飞大飞机的时候,最好能每个舵机单独使用一个通道控制,这样,方便调整舵机的中立点,以及出力曲线
一个140级别的3A,就是2个副翼舵机,1个升降,1个方向,1个油门,这样下来,就是5个通道了
而一个150cc的toc,副翼是6个舵机,升降是4个,方向是3个,加上一个油门,14个通道,刚好够,而就算这样,也因为14个通道不能每个都单独控制舵机中立点,只好副翼6个舵机,用舵机的自身的曲线功能,把3个舵机合并在一起
如果你就是飞小不点的话,实在是没有必要考虑那么多通道。

网友:
的确是大将风格 长见识了

网友:
16通还真被用完了哦。

自暴功能我觉得有必要!!! 控不位飞机了,就自暴算了,免得掉下来搞死人,或者庄稼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飞大飞机的时候,最好能每个舵机单独使用一个通道控制,这样,方便调整舵机的中立点,以及出力曲线
一个140级别的3A,就是2个副翼舵机,1个升降,1个方向,1个油门,这样下来,就是5个通道了
而一个150cc的 ...

 学习啦

网友:
超大機,超大地方,難找.重點是安全及大平地.

网友:
多出那些通道可以炫耀

网友C:
 股市再涨就跑,狠狠心搞个14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