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上的扇热片有什么沾上的

楼主(2007-05-26):
电调上的扇热片有什么沾上的

网友:
是硅胶·就是Cpu上用的那种,它不是胶水,是一个导热剂,还要想别的方法固定

网友A:
那是硅脂,硅胶是导热胶水

楼主:
原装的好象类似泡抹两面胶的东西,不是那种厚的,很薄,不知道是硅胶还是两面胶

网友:
就是硅胶,有一种是可以固化并且带粘性的,象胶水一样

网友:
好多种 有透明的导热胶 也有有白色的  还有软胶垫  等   电脑CPU 的也有黑色的

网友:
用矽硅片吧,导热性很好~

网友:
到 电子市场 或者 电脑公司就能买到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硅脂,硅胶是导热胶水

h哈哈,硅胶是隆胸的

网友:
硅脂+尼龙扎带=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硅胶+安全套=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