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商家不这样设计摇控直升飞机?

楼主(2007-05-26):
尾巴都可以装个陀螺仪锁得那么好,那么左右,上下,前后也装个陀螺仪的话理论上在空中悬停时就会稳当当,不要说因为价格高,在贵的东西也有人买。

网友:
感觉升降舵副翼光锁住也不能保证刚好悬停啊。。  支持LZ装3个陀螺试试

网友:
不是有平衡仪的吗?3个陀螺有什么意义?

网友A:
玩这样的直升机和玩儿童玩具还有什么区别呢?估计玩两小时后就不想再玩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这样的直升机和玩儿童玩具还有什么区别呢?估计玩两小时后就不想再玩了吧。

楼主:
这样稳定性不是很好吗,那些高配置要的不就是稳定性好吗,不需要的话怎么又有那么多人把锁尾配置搞的那么高追求的那么完美。

网友:
其实也可以啊

网友:
是可以的,直接装平衡仪就是了,不过飞机就是因为不会飞的人要摔才觉得好玩,不然体现不出水平了

网友: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有大侠告诉我这样是不行的(大侠别怪我啊,你的名字给忘了 )

原理是这样的,陀螺仪可以锁住尾,当然也可以锁副翼,但是当我们给出舵量以后,回中后副翼是相对机身平行的,但是飞机可不是水平的,所以还要靠手动来修正机身与地面平行,又所以陀螺失去了保持机身水平的意义!
但是可以用于不打舵时的自动悬停!
各个舵机都接上陀螺仪单单推油门,理论上飞机会原地不动,也不用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也对,但如果厂家真的要这样设计的话相信这个问题可以解决,我说的当然不是直接加个陀螺仪,最起码要设计相对应各个通道的陀螺仪,好期待有天有这样的飞机出现,想信稳定性是一级棒。

网友:
在商城就有这样的设备让你加到飞机上,实现你的要求啊,

网友:
你飞LAMA不就得了,这个可以用机械来实现

楼主:
阿怎么我没想到,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稳定性不是很好吗,那些高配置要的不就是稳定性好吗,不需要的话怎么又有那么多人把锁尾配置搞的那么高追求的那么完美。

这里的稳定性指的主要是 操作的精准性

网友:
呵呵,真是敢想

网友:
对啊,当钱不是问题的时候,当你可以把Alan随叫随到的时候,你就可以吹牛了,说他是你的私人驾驶员哦

那要飞多暴力、多漂亮、多稳都不是问题了,想叫他怎么翻就怎么翻,想叫他怎么炸就怎么炸,只可惜,还不是你自己飞

网友:
飞行的乐趣就在于飞,那样的话还不如玩电游

网友:
11楼说得对,装了陀螺仪,可以克服外界的扰动对飞机姿态的影响(如阵风),但是无法克服人为的操作失误(如打错舵),把3轴都锁住只能保持飞机的坐标系不变。

网友C:
建议楼主买个拉玛,保证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买个拉玛,保证满意

楼主:
回复 网友D:

拉玛我有,感觉轻漂漂,在室内是可以,但在外面就大差了。

网友:
相信數年之後,當美國軍事航模技術下放民間。
會有一番刻景象。

网友:
这样要是起飞的平台不水平,起飞后是不是会保持这个角度?没玩过直机,纯吓想的

网友:
买个平衡仪装上就行了,1000多块钱,它是靠检测地平线的位置来平衡飞机的.
不过在室内不能用.不过装了这个东西之后玩直机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恰恰把直机模机最大的魅力给掩没了.
真不如前面模友说的买个LAMA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巴都可以装个陀螺仪锁得那么好,那么左右,上下,前后也装个陀螺仪的话理论上在空中悬停时就会稳当当,不要说因为价格高,在贵的东西也有人买。

lz有想法,我也这么想过 ,我想的是只要一个nb的陀螺仪,感知所有方位的变化,也要感知jj是否水平,控制所有的舵机,保持jj稳定

不知道真的直升飞机上有几个陀螺仪

我想应该有吧,要不人家飞行员压力多大呀,哈哈

红外平衡仪不爽,靠地平线,到室内就歇菜了

网友:
看来LZ还不懂陀螺仪的工作原理```陀螺仪只有自动锁定功能````没有自动感知当前倾角的功能
你装了陀螺仪无非只能锁住角度,例如飞机本来左倾5读就一直左倾这个角度,而不能自动锁定成0度````那这个陀螺仪不是白装吗```
红外线平衡能自动感知当前状态,自动修复角度,再锁定````````

网友:
回复 网友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