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虾动力装好,给点意见!

楼主(2007-05-26):
540电机,7.2V电,车用电调,直轴,桨是22的

因为这个船纯粹是实验,

网友:
  换个桨吧,电机多少T的?

楼主:
普通540,有多少T这种说法,我也不大清楚
应该换什么浆?

楼主:
打不开上图那个页面,晕

网友:
  要按电机的能力来配桨,建议先查查电机的家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