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鸟请高手写一个火狐EP100的调试说明书完全版吧!

楼主(2007-05-26):
我是新鸟,调试太难了,控也基本不会调。按照说明书上的调,该调多少也不知道。请高手写一个火狐EP100的完整调试方法吧,包括机身调试和控的!哎!拜托了!

网友:
 我没飞过火狐,但它和雷鸟是一个级别的,调的方法大概差不多,你可以看看置顶的帖子,有小飞机的调整方法

网友:
用的什么控!螺距不要超过9度!要不然尾吧力量不足!控制不了! 我可是调了又飞,飞了又调!调了N变才会调滴

楼主:
6exhp的控,第一步应该调控吧?可惜也不知道怎么调,自己在摸索。
第一步:调整控,不知道3D和一般情况下的调整方法,是不是打开idle-up(惰性)通道后,就变成了3D?还是陀螺仪关了锁尾就变成了3D,狂 。
  ccpm的,是不是推油门的时候,ep100的左右两个舵机同时向上顶,这样变成了正螺距?刚开始在最低就是负螺距,当油门推在中位就是零螺距?于是乎把一个舵的正反向调了。
  像是在G3中的飞机全部都是油门上正螺距,下就负螺距,真实的飞机如EP100是不是也是这样调整,这样调那油门就是V型的了?5点油门曲线就应该为100,50,0,50,100了?要不然如何调整呢?螺距曲线默认的可以了么?
  以上调整是3D,我怕下降的时候拉向下油门太猛,于是想不调成3D,不知道如何调,是不是不开idle-up调?油门自然就是0,25,50,75,100,但是这个时候螺距曲线肯定就不正确了。如何调整啊?
  现在的情况,只是调整了控的一个舵正反向,尾舵的舵角,即最大行程,只要大一点点,尾桨夹就会扫到支架,造成损伤。
  飞机方面,第一步调整什么啊?是不是把全部舵机打到中位的时候,先用拉杆螺丝把十字盘调平就行了哦?用什么仪器确认是水平的呢?飞机具体不知道如何调整。看了很多帖子都说应该调这样,调那样,作为新鸟我先前连调整螺距应该是哪几个舵机都不知道,请大虾们指点一下,
  真是没有办法,谢谢了。

网友:
 现在的情况,只是调整了控的一个舵正反向,尾舵的舵角,即最大行程,只要大一点点,尾桨夹就会扫到支架,造成损伤。

请明白些
楼主请加入QQ 群32603409,
我们解答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