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一个晚上做的小虾,长35MM

楼主(2007-05-26):
花一个晚上用三合板做的小虾,长35MM,从割料到拼装,三合板是前两天5块钱买的,乳胶2.5。腻子4块,漆5快。软轴是自己用刹车线做的,不要钱,因为我楼下好多费自行车,电机是原来的,浆10块45MM碳桨,雷鸟的遥控设备,机械调速
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网速慢,图迟点上

楼主:
请问虾用软轴好还是硬轴好,轴位如何选择,

楼主:
全浸和半浸呢

网友:
先上图再说吧!

网友:
1.你买的乳胶是否未白乳胶?白乳胶不耐水泡,会溶的,而且强度不够,最好用环氧树脂或AB胶来粘。
2.木板最好要上光油或抹一层502防水。
3.刹车线做软轴不行,一下就扭断了。
4.不知是什么电机,不过看船长35MM的装得下的大概是380级或以下的了,浆用45MM碳桨的不合适,太大,电机带不起。
5.用雷鸟的遥控设备每问题,不过用机械调速就会有问题了,船这么小,还要加多个舵机,还有接收电,放得下吗?放得下不沉吗?
6.软轴硬轴各有优缺点,眼前那种你好做,又做得好得就做那种,这样最实际。
7.H虾常规用半浸。

楼主:
周末网速太慢,实难上图,可能要过两天了,
我先是用白乳胶定形,再用AB胶加固,再加木条加固,外层用清漆跟石膏粉混合涂上,是一个搞装修老板告诉我的 ,等干后抛光再上进几层清漆就可以了。软轴我用的是摩托车的速度线,很粗的,有3MM。

楼主:
涂好清漆与石膏粉的混合物,正在晾晒当中

网友:
5块钱一张的三合板,真便宜,我随便买一张都20元~~~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呀!佩服!

楼主:
是用过的,不过只是用乳胶粘过,打磨一下就可以来,主要是看中它两面抛光很好我才买的,不大,一个半平方.

网友:
弓虽人口耳可!
不过看上去是不是小了点啊! 电机都这么大了,电池设备装的下吗

网友A:
做得不错,毛主席讲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B:
电机是550的,先试一下,毕竟主船体都是要完全密封的,沉了也不怕
呵呵
现在我有软轴跟硬轴两种,但不知道用那一种好,
各位给个意见,就是还有装全浸和半浸呢

网友C:
 和我的差不多

网友D:
这么小竟然用550,太重不易调整。小小建议:不如试用380/480电机,仅电机重量就可减少150克左右,三节锂锰或锂聚,或者八节五号镍镉电池,36毫米玩具半浸桨,调整好了方便直接换无刷升级。

网友B:
由于一直找不到舵系的材料,所以最近没有进度

网友B:
http://www.dl-mx.com/index.asp
一个不错的网站,东东很便宜

网友B:
http://msn.auction1.taobao.com/a ... 09a27a1f70643.jhtml
请问用这个做动力怎么样?

网友B:
或者是这个
http://msn.auction1.taobao.com/a ... 8ee133c6ce43f.jhtml

网友B:
http://msn.auction1.taobao.com/a ... 1264985204f1f.jhtml
还有这个
大家帮忙参考一下

网友:
三只电机都不合适,主要是KV太低。lz的船可以用B2040电机(60),4200kv的,40A电调(100),431浆(25),两节锂锰或2S锂聚(50~100)。

网友B:
哦,那我再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