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模拟器怎么样

楼主(2007-05-26):
如题,知道的评价一下
主要是觉得比较便宜,不要用电池,似乎还可以玩G3,不知是不是容易实现

网友:
不错的,可以玩G3,AERO模拟器

网友:
确实可以玩G3

网友A:
你说的是0905A吧?挺好的,又便宜,玩G3很方便,改一下通道映射就行了。

楼主:
是0905A
可是自带的FMS好象很假,看截图一点都不真实

楼主:
另外它只有4个通道,练到一定程度后会不会不够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0905A
可是自带的FMS好象很假,看截图一点都不真实

自带的光盘是垃圾,扔掉。下G3直接可以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带的光盘是垃圾,扔掉。下G3直接可以玩。

能给个 连接线的制作方法吗?

网友:
我也是这个,可是G3的哪能下啊?有人知道吗?还有,要怎么安装嘛
这都折腾我很久了,郁闷哦

网友:
G3安装成功,但是e-sky 0905A在g2中只认两个通道,是不是需要装什么USB补丁或者修改注册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0905A吧?挺好的,又便宜,玩G3很方便,改一下通道映射就行了。

我是 0905A 但是 运行G3 就报告

这个到底是啥问题啊

网友A:
G3在本版中有下载地址,往前翻一下。具体安装过程都有。

用虚拟光驱装好G3后,再下载一个Emulator.v2.06压缩包,点击桌面的G3图标,输入EMU注册码(在EMU包里)。将EMU软件拷入G3的安装目录,执行EMU,在出来的EMU菜单上将 CHANNEL MAPPING做如下调整
X1   0
Y1   4
X2   7
Y2   16

在EMU菜单上启动G3,进入G3后将通道设置为1,4反向,MAP TO顺序为124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 0905A 但是 运行G3 就报告

这个到底是啥问题啊

你要copy一个EMU程序在G3的目录,通过EMU来启动G3.

网友:
有谁知道如何在G2中使用这个E-SKY,只认两个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G3在本版中有下载地址,往前翻一下。具体安装过程都有。

用虚拟光驱装好G3后,再下载一个Emulator.v2.06压缩包,点击桌面的G3图标,输入EMU注册码(在EMU包里)。将EMU软件拷入G3的安装目录,执行EMU,在出来 ...

这个是日本手吧?

网友:
我用0905A+EMU+G3.5
美国手通道映射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