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求救!!!!!!!!!!

楼主(2007-05-26):
要给一个不锈钢实心棒(6mm)扳螺纹有啥好办法?
我用板牙板不动,一直打滑,感觉不锈钢很硬,请教高手解决办法!!!

网友A:
不锈钢实心棒(6mm)车为5.7---5.8再
扳螺纹
最好不锈钢要304的才不会很硬!!!

楼主:
谢谢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304的,虽然头搓尖了点,但套丝还是会打滑,啃不动.....

网友B:
用YAMAHA 的板压``就行了``

网友C:
记住,起初时要用右掌心或拇指下部按住板牙盘的中部,用力下压的同时转动板牙大概8、90度,应该能感觉板牙啃住了工件,此时另一只手需轻轻扶住板牙,不要使其动摇,继续用右手掌压住同时转动,直到套好两扣以后才可放开用双手转动手柄,记住加机油润滑。

楼主:
应该能感觉板牙啃住了工件
就是感觉不到牙啃住工件,是不是板牙不好??都新买的啊

网友D:
先用车床车出螺纹,再用板牙套一下。我以前做的内螺纹这样没问题,相信外螺纹也可以这样处理。

网友C:
杆头要先倒1x45度的角,即先把端头用锉刀修出一个小圆台!

网友E:
贊成9樓

网友F:
上车床用尾顶帮忙

楼主:
终于搞定啦!!!!!!!!

楼主:
综合大家意见,下午将不锈刚套丝搞定!!!没车床辅助加工,全手动.经验总结如下:
1 不锈钢较硬,套丝外径要小点.
2 杆头要锉成圆台型,尽可能让扳牙套得深,这样才可以啃得动,不会打滑.
3 一定要加润滑油,要加得勤!!
4 套丝转的角度不能太大,我采取转点退点,一点点啃.
5 要及时排屑
6 扳牙质量要好!!我下午扳牙蹦了2个,扳牙断为2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