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7-05-26):
这几天在飞450,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电调发热厉害,发热的时候会影响
陀螺仪
, 机机锁不了尾!! 在电调冷的时候一切正常!!
不知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我的配置:wing450+3800KVM+好盈35A(独立BEC)+gy401+3153

网友A:
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不是只有我遇到吧!!!

网友B:
我没飞直机
举你LZ 所说
是不是5 V 电压 不稳定啊

楼主:
可能是电调完蛋啦!! 换了一个40A的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