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有点怀念林保坚尼了

楼主(2007-05-26):
从前~~~~

有一条林保坚尼,装上两个775大电机,很好啊!可最终还是沉入了水底,现在想想捞上来用锂锰串串并并,装装软轴,再过一把双机的瘾,该有多好啊

网友:
  楼上的! 去买一个壳吧,改双油机,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改好小的了 上的2220+ 50A +11.1V 很暴力哦 不知道什么原因 舵机连坏2个 有谁知道问题在哪么

舵机没封好吧,是9G舵机?那个骄气。还有可能UBEC电压高了点,舵机受不了。之前我也坏了两个9G的,不过后来换了30003标准舵机后那个耐用丫,都不用说。反正谁用谁知道!当然电路板和结合位还是要上胶密封的。

网友:
没有沉船经验的希望通过沉船能够成熟,祝你成熟

网友:
再接再厉啊,呵呵

楼主:
又顶上来了啊?   我说的就是水爬兄的白林保。

让人难忘的漂移~~~

网友:
  漂移???  风动船见过! 水力的没见过哦

网友:
沉了好可以换新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前~~~~

有一条林保坚尼,装上两个775大电机,很好啊!可最终还是沉入了水底,现在想想捞上来用锂锰串串并并,装装软轴,再过一把双机的瘾,该有多好啊

如果再有那么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双驱775,因为双驱每个电机负载小,全船锂锰六串两并足够了,电池重量会比那次那些3公斤电瓶省下足足两公斤,过70公里估计不难。

楼主:
捞去啊,太可惜了,船壳不要好好的吗,电机清理兴许还能用呢 再说那么大的船也好捞的

本人也同意双775,正反的软轴好不好弄?再用正反3叶桨 40径的。上回看到论坛上的强生大电机,做工很不错,爬兄搞个来试试。
跟无刷好好拼拼,我支持你!

网友:
我不太会水,怕有去无回,哈哈。
我也有那个强生电机,不过一般找到的二手强生电机碳刷磨损厉害,和你那个接近全新的国产775性能差不多。
原配50MM桨正反桨太软太大,看来还是自己动手吧,钢琴弦不知道可否代替正反软轴。
用双机玩大船毕竟两无刷喂养不起,算来算去还是双碳刷超值,我现在还有个严重问题就是有船没湖,希望以后看你的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