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夹头自己能拆吗?也象卡盘一样 还是?

楼主(2007-05-26):
用了一年的“大象”牌钻夹头 现在感觉在某些圈数下很阻滞 怀疑是里面赛进了金属屑
不知道钻夹头能拆开的否? 感觉好像不能拆的样子啊

网友:
老大,那东西是可以坼的!

网友:
爪子收进去,钻丙方向 向 夹持钻头 方向,打外套,就ok!

网友:
也想知道 怎么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一年的“大象”牌钻夹头 现在感觉在某些圈数下很阻滞 怀疑是里面赛进了金属屑
不知道钻夹头能拆开的否? 感觉好像不能拆的样子啊

我是博世电动工具专卖和专业维修的.你的夹头不顺畅,先别乱搞.请试用柴油泡一下,看能不能改善.如果不能,请建以换个新夹头,不贵.乱敲打对主轴中心线有严重影响,就算给你拆开夹头,以后使用过程很容易散架,化不来!

网友:
换个新的,又不贵。

楼主:
谢谢大家答复!

是这样啊 那我先用煤油试试 应该是清洗的作用 对吧?
等到它行将就木的时候 再敲敲打打的 建设节约型社会吗 虽然钻夹头不贵 但是如果能修好也算是环保了 :loveliness:

网友A:
天那,小S你回来了!好久不见了!真高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那,小S你回来了!好久不见了!真高兴!

以后睡前到盆热水,做到电脑前,边泡脚,边灌灌洗脚水.挺好.

楼主:
是啊 最近忙 忙的很 不过是电子的东西  天天要在电柜上钻孔啊连线啊甚么的 要么就是焊线路板
偶也很想你们啊!!!

现在就是钻床用的多点 看来貌似论坛上唯一拥有7045的我 可惜7045在我这里浪费了 只是偶尔做钻床用用!! 至于AB21 更是快生锈了 呜呜! 我的挚爱们啊

偶甚至有花2000块买鹿原的小雕刻机来加工线路板的想法了 作为一个Diyer 是不是很颓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睡前到盆热水,做到电脑前,边泡脚,边灌灌洗脚水.挺好.

fang兄弟,你的喜到了以后赶快做测评,上图!
眼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最近忙 忙的很 不过是电子的东西  天天要在电柜上钻孔啊连线啊甚么的 要么就是焊线路板
偶也很想你们啊!!!

现在就是钻床用的多点 看来貌似论坛上唯一拥有7045的我 可惜7045在我这里浪费了 只是偶尔 ...

确实想你了!我靠,有时间常回家看看吧。
想当年偶遇到一些问题也有时间没来了。最近才回来,第一个找你怎么也找不到啊!心想这家伙出什么事了呢。

DIY当然是有时间有闲钱的时候做的事情了。不能耽误了正事啊。
也算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休闲吧!

以后在坛子里也会常见到你,对吧,我的小S?
挖个坑等...........

网友:
原来钻夹还可以拆呀!

网友C:
到底影响不影响精度?公司里的几个钻夹好象都被脱光过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底影响不影响精度?公司里的几个钻夹好象都被脱光过 呵呵

夹上1--2厘的小转嘴,转头向上转动,逆光细看转尖没摆动,精度就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