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马达3接线顺序

楼主(2007-05-26):
无刷马达3接线顺序,我的好盈30A,450TH。接线试机发现有时候能转,有时候就抖动,(线是随便接的,),想问3根线有顺序吗

网友:
有时调顺序是因为转的方向和想要转的方向的相反,所以随意调整两根线就可以啦!你说的情况应该是好盈电调的进角设置有关,你先看看好盈的说明书吧!征对不同的电机进角是很讲究的,不然是不转的!

网友A:
中将军 还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是新手,,不懂,帮顶!!!

网友: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2007-07-09):
我也借路问一下,我的quARK 33A电调,该用什么样的遥控器来进行设置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刷马达3接线顺序,我的好盈30A,450TH。接线试机发现有时候能转,有时候就抖动,(线是随便接的,),想问3根线有顺序吗

很多牌号的电调采用了先进的启动算法,可以保正电机启动不会反转,这种启动算法会在启动电机时可能出现抖动,这延时抖动是正常的,很快就会自动进入平滑的运行,出现启动抖动时,请不要猛推油门.

网友:
我也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将军 还问这样的问题

问题跟将军没关系的,司令照样出问题.(有可能是光头司令也有可能是管饭的饭桶司令,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