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六角螺丝刀

楼主(2007-05-26):
眼馋原装的内六角螺丝刀,又舍不得价钱,去工具店买了一组T5-T12的六角梅花螺丝刀,回来一用发现T6的大小正好,但居然很容易把螺丝拧花,极度郁闷中
另外大家有没有螺丝拧花后的处理办法呀

网友:
LZ我和你一样,有一个已经拧花了.......等高手出招了。...

网友:
只能买好的螺丝刀,雷虎的不错~~~

网友:
玩电直内六角螺丝刀不能省,要用好的:em19质量差的很容易把螺丝拧花

网友A:
把螺丝拧花后可用手电钻把螺丝头钻掉!

网友:
接楼上
然后买包螺丝做备用件
费事费力
不如上好工具

模型就是这样
工具啊什么不准备齐,或用劣质的替代
早晚要换好的

这样不是在浪费钱么

网友:
接楼上的话,如果能按揭谁不想这样噢

网友:
用小锉刀在螺丝头上锉一缺口,然后用平口螺丝刀把他搞下来。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螺丝拧花后可用手电钻把螺丝头钻掉!

极不科学的办法,容易摔机身

如果螺丝有亚托的蓝圈的话,你可以用AB胶先把螺丝蓝圈粘好,
等干了之后直接拿个小钳子夹到蓝圈一转就可以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极不科学的办法,容易摔机身

如果螺丝有亚托的蓝圈的话,你可以用AB胶先把螺丝蓝圈粘好,
等干了之后直接拿个小钳子夹到蓝圈一转就可以下来了

 谢谢,确实是个好办法

网友:
我买了25元一套的内六角,不过拧几个就不行了,现在用一个好一点的L型内六角把它的杆换了,已经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不科学的办法,容易摔机身

如果螺丝有亚托的蓝圈的话,你可以用AB胶先把螺丝蓝圈粘好,
等干了之后直接拿个小钳子夹到蓝圈一转就可以下来了

有些怀疑ab胶的强度

网友C:
雷虎的不错,我也在凑米准备买: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雷虎的不错,我也在凑米准备买:loveliness:

帮忙给个连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雷虎的不错,我也在凑米准备买:loveliness:

 送套给你那,我买了两套

网友:
史丹利的加长内六角很不错,S-2钢的,一支才几块钱

其实好的工具加好的手感,才能保持螺丝长久使用,初手往往用力太大生怕拧不紧,可惜力矩螺丝刀又太贵。。。亚拓要求3kg就可以了,加上螺丝胶的强度,一般不容易松动的,俺的建议是几个起落以后在家维护时全部螺丝再确认是否紧固,不需要死命拧的

网友:
 我有好用的,几块钱一个,超好

网友:
雷虎的内六角?哪里有啊?发个链接瞧瞧

刚才看到了,超贵,220

网友:
有没有搞错,一套好的内六角哪会这么贵的,伍尔特的最好最贵也不用两百多,那可是能用好几代人的工具,史丹利,KUNJEK的也不错的啊,世达的号称终身保用,一套也只有几十块啊,这些品牌最起码都是铬钒钢,刻有CR-V字样,当然最好的是铬钼钒钢的,也就是S-2钢,而且这些工具基本上是用不坏的。不要只知道盯着模型市场啊,多呼吸呼吸外面空气,逛逛身边的五金电子市场多好~~~~~真理是通用的~~~工具也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