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注意平衡翼片的重量平衡性能

楼主(2007-05-27):
今晚痛不欲生的大修机,无意中发现一架不上桨的时候开油门抖的厉害。多方检查发现2个平衡翼片重量相差0。2g。原来2个平衡翼不是同一个批次的东西。虽然他们都是亚托原厂的。 找到一个重量相当的换上去。一点震动也没有了。难怪以前老发现低速启动的时候机身晃动,,高速又没了。

网友:
 没有微量称的怎么办啊

网友:
哈哈,我每次都注意配平了

网友:
小细节都不能放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痛不欲生的大修机,无意中发现一架不上桨的时候开油门抖的厉害。多方检查发现2个平衡翼片重量相差0。2g。原来2个平衡翼不是同一个批次的东西。虽然他们都是亚托原厂的。 找到一个重量相当的换上去。一点震动 ...

  高手要求就是高  ,其实注意平衡翼两边长短一致比这0.2克效果要明显的多

楼主:
是真的很明显的,不要小看这个0。2g
大家可以自己试验看的,不上大桨开大油门空转,明显震动的就是没平衡好
着2天飞下来感觉 飞机的声音变得很轻盈
原来水平尾翼片有较大震动的现象几乎消除了。
这样尾管当然也不振了
换来的效果是3D动作锁尾更敏捷 和精确

网友:
好帖,分享是大家的,

网友:
好心的帅呆!

网友:
我的飞机每次启动,低转速时老是震动,小油量低空悬停的时候会发现尾巴微颤~
以前也注意过副翼的问题,仔细量了平衡杆的长度.....一直没有解决~
今天收到安大的副翼,想起帅呆说的事情,把新副翼换上~~~~
我靠~震动消失~!!!
低速的时候一点都不抖了~~~原因找到并解决~!

网友A(2007-09-26):
顶上去啊,马上试试

网友B:
如果加了重垂的话更得认真调整了!

网友C:
以前飞雷鸟平衡翼不一样重的时候用电工胶布做过调重纸往上贴,结果高速有风噪

网友D:
看来要买一个电子称了。。

网友E:
菜市场上那个不知道可以不,我是用天平称的,精度点可以用分析天平,可惜那玩意使用比较麻烦,一般就免了

网友F:
最好就是拿去做动平衡,做完转到十万转每分钟都没问题。

网友G:
我的機機被摔到像快解體的老爺車~~
可能需要仔細的檢查一下了~~

网友C:
十万转...估计螺丝掉了点金属抹下来都会不平衡了

网友H(2008-02-22):
LS用心良苦啊, 有用的帖子都翻出来和大伙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