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掉电容一颗

楼主(2007-05-27):
今天到楼下去试飞,结果在飞第二块电池时,一次正常降落中发现掉下一样东西,仔细一看是一颗电容,就是电调边边上最大那颗,吓我一跳。赶紧收工回家!

网友:
 运气真好啊!

楼主:
没炸就是电容掉了,明天去买一颗一样的回来焊起

网友:
  回家买彩票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彩票没买,但必须去买电容!!

网友:
 是不是飞得太久,温度升高

楼主:
昨天飞直机把电调上的电容飞掉了,就是边边上最大的那个,今天到电子市场去按同规格的买了回来,但为什么我买的比原来带的要小一圈,但都是25V 470UF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飞直机把电调上的电容飞掉了,就是边边上最大的那个,今天到电子市场去按同规格的买了回来,但为什么我买的比原来带的要小一圈,但都是25V 470UF的!!

看来电容也虚标了。建议买好点的电容

网友B:
这个电容越大越好吧

楼主:
不会越大越好吧,早知道就买个50V1000UF的了

网友C:
嗬嗬,大点好像的确好一些。

网友D:
我的是好赢40A的,一样,在历行检查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块黄色的贴片元件,电极断了掉下来了,上面标称是47XX什么的,好象也是电容,发现及时,没有发生大祸, 买不到,没有办法,我用老虎钳在原来的电极边上一夹露出电极,万能表低档双向充放测量居然是好的,焊回后,OK!临时解决,过段时间买到后一定换掉。

网友E:
电容的耐压(就是V,越大越好),容量不要改变(就是UF 微法)

网友F:
在使用开关方式进行调整的电调,增加过大的滤波电容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高频电源滤波只需要很小的容量就可以了,比如473或者104等等。品牌不一样价格也不相同。最好购买日本化工的电容,容量足,价格也便宜。

楼主:
我反正是随便买了一颗,规格一样,个头小些,好像五角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