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问ESKY LAMA4的发射机你们是怎么充电的,谢谢。

楼主(2007-05-27):
旁边有个CHARGE 口,意思跟FUTABA 4VF的应该是一样的,能不能象4VF那样用自带的变压器充电,谢谢。

网友A:
旁边那个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看楼下的

楼主:
写的是充电口,如果可以充电就好了,不用把电池拿来拿去。
FUTABA这点考虑得很好。

网友B:
可以, 不过好像 内芯是负级

网友C:
内芯是负极,里面带反接保护(应该是串了二极管),改装F的充电器后可以充。原配的电源最好别用,电流有点大,没有限流电阻。

网友D:
我倒觉得最好改控的电路,切断电路板上的线重新焊一下,记得二极管也改过来,这样我的ff9也不会中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