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龙用锂直充,充满电后11.1V的1300电池正常能飞多长时间?

楼主(2007-05-27):
问题同上。

网友A:
看你的本事了 高手飞个1个小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本事了 高手飞个1个小时没问题

我现在最长只能飞15分钟,会不会是充电器的问题?刚开始能飞30分钟左右。

网友:
偶喜欢全油门暴飞,1700MAH  10分钟。

网友:
看你 怎么飞了

一般 20分钟 是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本事了 高手飞个1个小时没问题

我就不信1300毫安的电池可以飞1小时的。这个牛吹大了吧
翼龙要么配的是480有刷,或辉盛无刷,最大电流达到13A以上,就算按半油门不到5A电流算的话,
1300毫安时(电池容量)/5000毫安时(飞行电流)=0.26小时
0。26小时就是15分钟左右。最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