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操纵飞机的时候是捏着遥杆还是拇指按着遥杆?

楼主(2007-05-27):
大家操纵飞机的时候是捏着遥杆还是拇指按着遥杆?我发现捏着精度高点~
单选投票
, 共有 298 人参与投票
1. 食指拇指捏着
24.75%
(74)
2. 拇指按着
75.25%
(225)

网友A:
我是用母指按着的,,感觉很累!!!!!!

网友B:
个人习惯不同

网友C:
书上说捏着比较稳, 但是手相比控来说有点小, 捏不住, 只能按了。

网友D:
捏着能控制得更好,更精准。

网友E:
我现在是按着, 过一会在模拟器上试试捏的感觉

网友F:
什么时候能够把模型遥控器做的象电视遥控器那样就好了...

网友G:
我都是用2手捏住各个摇杆提着控,还要配重好很麻烦的!
不会飞,来捣乱的

网友H:
在没有托盘的情况下,目前我暂时还用拇指按控杆.

网友I:
控吊脖子上就不显重了

网友J:
手腕放松,拇指轻轻扶住摇杆.按和捏都容易紧张,手指僵硬.

网友K:
新手。搞不懂那种方法最好

网友L:
我也想改2个指头捏了,一个的太累啦,还容易手抖

网友M:
在模拟器上捏着飞我总是摔机

网友N:
以前是拇指按着,现在重新练干脆就改成捏着.

网友O:
貌似日本手一般是按着,所以摇杆要调的短一些,美国手是捏着,所以摇杆要长一些。。
另外书上说按着比较精确。。

网友P:
我是拇指按着,食指在前面辅助。

网友:
我是拇指按着

网友:
 不知道那种要好些呢

网友:
食指拇指捏着更好

网友:
的确捏杆更好,精度也高,也舒服,还不累。
但是,要有好的支架才行,只有背带是不够用的。
所以,到现在,6个多月了,依然。。。。

网友:
俺是按着,不过可以试试捏是什么感觉

网友:
我两种都用,哪种累了,就换另一种.我觉得两种都体验一下挺好.

网友(2007-08-17):
还是用按着感觉习惯些.

网友Q:
本来我是一只禅,但是第一次飞SE,紧张得手抖,突然就变成2指禅了!

不过一段时间下来,感觉“按”或则“捏” 都会多少影响摇杆操作的精度,个人的经验是用2个手指,一个用力时另外一个不要用力,如果2个手指都出力,很费力,也会出现偏差。

举例:推油门时,拇指出力推动摇杆,而食指只是轻轻的扶住摇杆。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本来我是一只禅,但是第一次飞SE,紧张得手抖,突然就变成2指禅了!

不过一段时间下来,感觉“按”或则“捏” 都会多少影响摇杆操作的精度,个人的经验是用2个手指,一个用力时另外一个不要用力,如果 ...

网友:
用502把手指粘在杆上!!!!

网友:
亚洲人手指短啊!我们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所谓扬长避短嘛!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本来我是一只禅,但是第一次飞SE,紧张得手抖,突然就变成2指禅了!

不过一段时间下来,感觉“按”或则“捏” 都会多少影响摇杆操作的精度,个人的经验是用2个手指,一个用力时另外一个不要用力,如果 ...

受困于拇指发抖的厉害,我终于也下决心改了手法。
今天只是改左手,美国戴氏教学书上面也是推荐这个捏法。就是拇指按,食指扶。
飞了几轮,比想象中的容易掌握,正飞的动作基本可以完成,有趣的是,紧张的情况不是拇指发抖而是扶着的食指发抖了

网友:
我刚开始的时候用一指. 后来看到一个外国的电直教程里提到两指法比较精确. 我在模拟器里做了大量练习后再上真机, 一开始有些不太习惯, 但还能控制, 就是小舵不细腻. 过一段时间后发现老外讲得的确对, 用两指摇杆可以非常稳定和精确定位, 至于就是小舵不细腻实际上是两指不协调造成的, 多练习就没有问题.

不过我觉得两指法最好摇杆要松, 因为两指法更多地是靠两个手指的相对位置来感觉舵量, 太紧了两个手指用力大了手指肌肉紧张就不容易感觉相对位置的变化. 用一指的时候倒是要适当紧一些, 因为手指要靠力量反馈来感觉舵量的大小,太松中立点都找不到.

精确是个主要优点,因为两个手指都可以感觉到摇感的位置.有人说大舵行程不够, 我看高手大舵的时候其实并不保持两指持续捏紧摇杆, 而是一个手指松开,用另个手指勾着.这样就放得开.

我还注意到国外电直高手都用两指法(或许孤陋寡闻,没见过用一指的),本人初级水平, 不想误导大家, 个人看法,抛砖引玉.

网友:
什么美国手日本手按着捏着的,你想么样就么样,用脚都行。

网友:
我和33楼一样
本来我是一只禅,但是第一次飞SE,紧张得手抖,突然就变成2指禅了!

不过一段时间下来,感觉“按”或则“捏” 都会多少影响摇杆操作的精度,个人的经验是用2个手指,一个用力时另外一个不要用力,如果2个手指都出力,很费力,也会出现偏差。

举例:推油门时,拇指出力推动摇杆,而食指只是轻轻的扶住摇杆。

后来我改了,还是一指禅,因为觉得用一个大拇指潇洒,用2个手感觉放不开,不洒脱,不适合玩飞机
人性格呵呵

网友(2007-10-26):
只要自己玩得爽就行了.主要是习惯,多练习啊!习惯了就好了.不必在乎捏还是按.

网友:
引用 网友P: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我是拇指按着,食指在前面辅助。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是拇指按着,食指在前面辅助。

yp

网友:
我都试过,捏着更累,除非有个台子

网友:
拇指按着的。

网友(2008-03-23):
我问过一个高手,他认为一般情况日本手按美国手捏。

网友:
两指捏得有支架,嫌麻烦。一指按。

网友:
看过世界冠军用拇指和食指捏着。但我习惯用拇指压着

网友:
有时2者都有 一般我是按着

网友:
我觉得那样玩着顺手就那样吧,不过我身边一个朋友对我说,捏着摇杆是错误的

网友:
两种我都试过,确实感觉按的话小舵比较细腻一点,暴力3D绝对是捏的好,现在我玩模拟器用捏的,飞真机用按的,因为真机3D我还不敢,哈哈

网友(2008-11-26):
引用 网友R:
大家摸MM的波波是:
捏着乳头还是拇指按着乳头

你的意思是想让我用嘴叼着杆飞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明白了
明天改用舌头舔摇杆:loveliness:

……………………
你还要记得两边来回舔才能飞得稳。

网友:
大家摸MM的波波是:
捏着乳头还是拇指按着乳头
牛 偶们都是用整只手的啦

网友:
用嘴含着

网友:
按自己的习惯吧

网友:
食指拇指捏着,人坐着,控放在大腿上,操控回質高很多。

网友(2008-12-30):
捏着手感好些。按着容易打滑。感觉是习惯

网友:
随便吧,怎么样的都有,适合自己的就是好的

网友(2009-01-30):
手小...捏不住....遥控太大了.

网友T(2010-07-12):
脚大拇指?
是不是该叫脚趾?

网友U:
看来还是一阳指的同僚比较多哦

网友V(2010-08-23):
我是用美手,两个指头捏的,一开始就这么练的,我试过用母指,总推歪.

网友W:
美国手,右手捏,左手要握控,只有按了。

网友X:
二指禅对舵量的控制相对要精准得多,,但在猛烈的3D模式下翻啊滚的还是一指禅更加敏捷

网友Y:
好像捏着比按着要灵活,我是按着的

网友Z(2019-08-21):
个人习惯吧 我是按着呢